LG PLC程序 指令

楼主(2013-05-03):
 各位师傅们,请问POSJOG  POSPRS  POSDST 这几个指令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看看手册;LG没接触过;

网友B:
JOG运行、当前位置欲设、位置启动

网友C:
都是位置控制指令

网友D:
如果你真的想搞懂LG位置指令,付钱我可以给你讲。

网友E:
posjog,点动运行在指令中设置速度与方向即可,posprs,为当前地址预设。posdst速度启动,在指令中设置坐标方式、坐标位置、运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