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232中继器可以使距离达到300米以上吗

楼主(2013-05-03):
请问现在232中继器可以使通讯距离达到300米以上而数据不会失真吗?使用中继器是不是不需要改我的任何硬件和软件呢?如果可以的话,现在什么牌子的中继器比较好~

网友A:
那你需要多少中继啊;走48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需要多少中继啊;走485吧;           ...

现在主要是用485出了点问题,而且时间比较赶~所以想直接使用中继器了~我们的通讯距离大概是100米左右~请问这样的距离大概需要几个中继器?我看有网上卖的一款只用到2个中继器,中间用全铜超五类网线连接就可以直接达到265米~请问这样可能吗?数据不会失真吗?

网友A:
232通信理论上25米左右,加中继,还真没做过,就算加中继,以后时间长了,容易干扰,雷击的,得不偿失;还不如现在走485买两个转换器;

如果实在要用232,那么建议使用光纤;

网友B:
还可以用无线数传电台

网友C:
我是济南的,有232中继器,可以传输5000米,需要的联系我13075348421,  www.lqic.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济南的,有232中继器,可以传输5000米,需要的...

大哥,你那是什么牌子的?敢说5000米?对通讯线、环境有要求么?求指教!孤陋寡闻了我们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32通信理论上25米左右,加中继,还真没做过,就算加...

232做电缆中继器的还真没听过!

因为我就专业生产各种总线电缆隔离中继和总线光纤中继器,但1对232总线光纤中继器单模光纤能够通讯20km。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F:
东莞博银电子www.coindt.com

QQ:1776158756  电话:0769-33270589张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编程电缆
下载线 西门子MPI编程电缆 三菱编程电缆 TCP转换器 以太网转换器 调制解调器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串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光纤转换器 光猫 光缆

温湿度传感器,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

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o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http://www.fu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