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用232中继器可以使距离达到300米以上吗?求组!!

楼主(2013-05-03):
请问现在232中继器可以使通讯距离达到300米以上而数据不会失真吗?使用中继器是不是不需要改我的任何硬件和软件呢?如果可以的话,现在什么牌子的中继器比较好

网友A:
232中继器,应用德阳四星的那种长距离(其实就是中继器内部转换为电流信号传输,不过要成对应用)232中继器,距离轻松达到2KM左右,你的才300米自然不在话下!你可以自己网上搜一下当地,要么自己到当地的电子市场寻找(本人以前都是用的德阳四星,不过其实你也可以首先用232转485,到了通信目标再用485转232即可达成你的要求,这种方案相对比较简单易行)

网友B:
我是济南的,有232中继器,可以传输5000米,需要的联系我13075348421

网友C:
干脆加个光纤转换器

网友D:
无线中继器大为智通dw-r01可延展传输距离2000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无线中继器大为智通dw-r01可延展传输距离2000米

 抗干扰能力很差的玩意,而且无线电管理局也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