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编程软件

楼主(2013-05-03):
我刚下载了三菱FX2N的编程软件,在我笔记本上无法运行(WIN8的操作系统),但在台机上就正常(WINXP的操作系统)。如何解压才能在我笔记本上运行。恳求各位知道的帮帮我,谢谢

网友A:
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啊,是GX Developer 还是GX works2。GX works2 WIN7 64位也可以安装 ,WIN 8没试过

网友B:
咨询三菱看你下载的编程软件支持你的笔记本操作系统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咨询三菱看你下载的编程软件支持你的笔记本操作系统不?

 就是不支持,一打开编程软件我的电脑就显示软件的版本与电脑操作系统版本不兼容(我是WIN8的操作系统),但在我台机上九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啊,是GX Developer 还是...

 我就在工控网上下载的。上面就一个版本。你有和WIN8操作系统兼容的编程软件吗?有的话能发给我吗?谢谢13990689966@163.COM

网友C:
哥们

建议你把系统换成XP吧。

做工控,很多软件不支持WIN7 WIN8.如果你实在舍不得换,那你就熬吧。

网友D:
软件不支持win8系统,把系统换成x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建议你把系统换成XP吧。做工控,很多软件不支持WI...

哎。。。。我的笔记本是联想原装正版的操作系统,不舍得换啊。。。你有没有办法让编程软件在WIN8下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不支持win8系统,把系统换成xp吧。

 不舍得换啊。。。

网友E:
软件不支持win8系统,把系统换成xp吧。0000

网友F:
软件不支持win8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啊,是...

问了下三菱的技术,三菱的还没有WIN 8 操作系统上用的软件

网友G:
  咨询三菱看你下载的编程软件支持你的笔记本 WIN8 操作系统不?

如是不兼容的话你将笔记本降成 XP 系统吧 !我也是 I5 笔记本春节时换成 XP 系统

网友H(2015-08-06):
很好的资料,希望下载安装了,好好学习、、、、、

网友I(2016-06-08):
而发生大发发的说法撒旦法法师打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哥们建议你把系统换成XP吧。做...

什么win8正版,用久了其实没什么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