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怪现象

楼主(2013-05-03):
我有一个安川616G5变频器,上电就报UV故障,但量母线电压正常,而且看面板上监控电压显示也是正常值;

单独给电源板上电情况亦是如此,求助高手这一般是什么原因,就连故障记录时的母线电压也是正常的,显示581V,但就是报UV故障。

网友A:
变频器上电后主回路接触器没吸,接触器吸合信号没有反馈到CPU,所以上电就显示UV

网友B:
老型号安川变频器,上电报UV,即母线电压低,

通电万用表量电压正常,说明问题在电压检测电路,

查线路又找不到明显的检测电路,

电压检测当然与模拟电路有关,

将三个运算放大器的周边电阻在线量了一遍,阻值正常。

因变频器上有很多绝缘漆,量测不便,

既然电阻没有坏,那可能运算放大器坏了,

为了节省时间,将三个运算放大器全部换掉,

试机再也不报OV/U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型号安川变频器,上电报UV,即母线电压低,通电万用表...

我从一块好的板子上拆下来的3403,换上去之后仍然报这个故障,而且U1-07项参数显示母线电压在正常范围内,但还是报UV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上电后主回路接触器没吸,接触器吸合信号没有反馈到...

有吸合声音

网友C:
主电容不行了,电容容量不足导致

网友D:
变频器老化了,更换主电容就可以啊

楼主:
对: 王者之师——梁真 主电容不行了,电容容量不足导致 内容的回复!换了块主板好了,想请问下,板子检测具体在哪个地方,换了三个集成的片子还是不信,最后直接换的板子

网友E:
我们单位全部是安川,100多台,这个故障直接换主版,从来不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单位全部是安川,100多台,这个故障直接换主版,从...

比不了啊,我是实在没找到电压检测才换的板子

网友F(2013-06-21):
我昨天还遇见一动作就报过流,然后闭环自学习就没事了

网友B:
楼主怎么还在用G5????????????

楼主(2013-11-11):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还在用G5????????????

 当时帮别人修的

网友G:
故障在CPU板PIN-64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