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如何用两个变量组合触发报警

楼主(2013-05-03):
项目中有电动机A,液位计B,
我需要设置电动机A停止运行时液位计B上下限会产生报警.

或者如何在液位计B的上下限报警中添加一个对于电动机A是否运行的判断.

网友A:
在PLC中做或者wincc中用脚本做。

将这两个变量转化为一个变量。

楼主:
这个办法可行,先把变量合并了,好,谢谢

网友B:
在wincc中做一个变量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