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教下载MD306L人机程序

楼主(2013-05-03):
求高手教怎么下载MD306L程序,谢谢大侠。。。

网友A:
用编程电缆连接计算机的RS232串口和屏幕的9针串口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电缆连接计算机的RS232串口和屏幕的9针串口就...

只能上传,下不了呀,大哥你试过吗,教教小弟,小弟新手

网友B:
那是只能下载到电脑

这个文本没有上传到电脑的功能

基本概念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