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省电吗?

楼主(2013-05-03):
今天看到一则广告,说空调一晚只用一度电,直流变频真的向广告说的那样节能吗?麻烦大家给解释一下,谢谢啦。

网友A:
那是待机情况下,实际上我们不可能一直待机

网友B:
直流还能变频????

网友C:
这个广告是忽悠人的,空调的耗电量与环境温度、房间大小都有关。装在10平方与100平方房间中的空调耗电量肯定不同,这个广告没有说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及如何使用,就说一晚只用一度电,你信吗?反正我不信。

网友D:
想想看,说的是对的,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D:
而且如果你问问安装空调的师傅,他们会告诉你,目前情况下变频空调还不成熟,买了后实际成本还不如普通空调

网友E:
  那是空调在待机情况下,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大热天的一直待机吧?

网友F:
  那是空调在封闭的小房间,与外界热交换很少,一个人,不开房门,夜晚环境温度较低的极端条件下能达到的指标。就象有的手机,标称电池待机时间300小时,那是在基站附近,没电话没短信甚至连 SIM卡都不装情况下达到的指标。

网友G:
呵呵,不太可能的事。

网友H:
这编广告词的人连一点常识也没有,说什么,全直流,还变变频,都全直流了你还变个屁频

网友I:
这年头只要能忽悠就行,如果在特定的条件下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J:
假的,前提条件好像是在一个 足够密闭的房间(隔开外部热量) 保持在20多度(不是凉爽的17°哦亲)

网友K:
概述

在空调器中,变频技术是一项新兴的技术,它是通过变频器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压缩机的运转转速的一种技术。

交流变频空调器的工作原理是:变频技术是通过变频器改变电源频率,从而改变压缩机的转速的一种技术。通过变频器内整流器先进行交流到直流的变换,再通过变频器内逆变器进行直流到交流的变换,从而改变输出电压的频率与幅值控制交流电机的转速。而对变频器的控制是通过传感器将室内温度信息传递给微电脑,输出一定频率变化的波形,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当室内急速降温或急速升温时,室内空调负荷加大,压缩机转速加快,制冷量按比例增加,相反,当室内空调负荷减少时,压缩机正常运转或减速。

直流变频空调器的工作原理是把50Hz工频交流电源转换为直流电源,并送至功率模块主电路,功率模块也同样受微电脑控制,所不同的是模块所输出的是电压可变的直流电源,压缩机使用的是直流电机,所以直流变频空调器应该称为直流变速空调器。直流变频空调器没有逆变环节,在这方面比交流变频更加省电。

直流变频空调是相对于交流变频空调而来的,其实,它的名称是不正确的,因为直流不存在变频,它是通过改变直流电压来调节压缩机转速,从而改变空调的制冷量,采用的直流调速技术要远远优于调频技术,因此直流变转速是正确的叫法。它只能说是一种直流变转速空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变频空调。

转自百度。

网友L:
变频器本来就是先交流变直流

网友M:
中国人都是玩概念的高手,什么纳米技术,良心药,我贪污一分钱就枪毙我一次。不能说了,再说搂就歪了

网友N:
   商家玩的是避重就轻的鬼把戏,就像脑筋急转弯一样,看你怎么理解。你抓他辫子,他会讲没说错啊,在某一时间段在不制冷情况下使用。。

网友O:
交流才有频率,直流怎么可能还有频率之说?????????

网友P:
引用 网友E:
那是空调在待机情况下,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大热天的一直...

网友C:
把直流变速说成直流变频不知是谁的罪过???

网友Q:
空调是要讲求能效比的,不能只看能耗,还要对比相同能耗下的制冷效果才行!

如果不讲效果,只讲能耗,谁家的空调还能比俺家的大蒲扇更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