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气动阀控制问题

楼主(2013-05-03):
遇到一个问题:现有一个(简称A阀)气动阀DCS远程控制中打不开,监控画面中能点击动作,可是阀门现场没有开启,继电器没有吸合,在DCS机柜中查看继电器与保险丝都是好的,于是,我在组态程序里将通道二的气动阀(简称B阀)与A阀互换通道,结果是A阀在通道二中打开了,而B阀在一通道中打不开,这是怎么回事?请求工程师指导一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怎么在组态里互换的?现场数字量输出点没换吗?

如果只是HIM软件里最终输出数字量点互换,比如HMI控制按钮两个分别是A钮-Q0.0,B钮-Q0.1,调换后B钮-Q0.0,A钮-Q0.1。如果这样肯定是HMI的问题,另外要看看柜子里信号模板对应点在按下按钮时是否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在组态里互换的?现场数字量输出点没换吗?如果只是H...

 我们用的是浙大中控的DCS,额~~~我没明白您说的意思,我的水平是很差,好像没有像您说的模板按钮唉,实在是对不起,您能教教我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怎么在组态...

 在组态里互换我是为了看看是不是通道坏的缘故,我是初步推断通道坏了,不知这样说是否确切,互换后反正B阀在一通道打不开,而原来的A阀在二通道中能正常运作了并且其反馈也是正常的。求您指点迷津。

网友B:
不妨对一通道组态参数重新设置,

网友C:
保守估计 第一个通道坏了(就是最迟A阀对应的那个通道)

网友D:
应该是卡件通道坏了,把A阀换到备用通道吧

网友E:
那就说明阀没问题,如果组态没问题,就查查卡件及相关的硬件

网友F:
既然是气动阀,那应该中继出来控制电磁阀,再转换气路才阀门动。检查一下电磁阀线圈、端子。判断通道坏,你只要手动操作看中继是否动作就可以了。或者万用表也能量出来的~

网友G:
第一通道坏掉了,把A阀改到备用通道,更改数据库,重新下装,就可以了!

网友H(2013-06-08):
非常简单的问题,不是通道坏了就是该通道的底座连接该通道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