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通讯不上

楼主(2013-05-03):
WINCC与PLC通讯不上

刚开始接触PLC,碰到了问题:WinCC要和PLC通信。在WIinCC与STEP7仿真器通信的时候是正常的,但是当把这个程序下载到PLC里面的时候在WinCC上面操作的时候就没有了反应,什么都没有改,PC/PG口也没碰,这是怎么回事?
答:但是当把这个程序下载到PLC里面的时候在WinCC上面操作的时候就没有了反应,什么都没有改,PC/PG口也没碰,这是怎么回事?
不通就对了。因为应用程序接口是要改的。

如何改:1.这就要看你是采用何种类型的通讯了
       2. 在WINCC中设置,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中右所组态的通讯,在弹出的窗口中选系统参数------单元-----逻辑设备名称----选择所组态的设备名称(与组态的相同)
       3.再在电脑的控制面板中,进行应用程序口设置。在设置PG/PC 接口中选择  (第一个空格处)所组态的通讯程序接口,注意一定要与在第二步中设置的一致(如MPI(WINCC)、PROFIBUS(WINCC)或CP-L2-1等)
这样就OK了。

楼主:
WinCC中没有删除不需要的连接而引起的通讯故障

热线上一个客户,遇到的问题是WinCC使用CP5611和S7-300通过PROFIBUS协议通讯不上,和客户一起检查通讯配置没有发现问题,然后看WinCC通道诊断,发现除了PROFIBUS连接之外还有一个MPI连接,查看错误代码:MPI连接的错误代码是4230,PROFIBUS连接的错误代码是 0180。
       客户原来使用的是MPI连接,后来改用PROFIBUS连接,但没有删除原来创建的MPI连接。让客户删除没用的MPI连接,PROFIBUS连接就正常了。
       CP5611支持MPI和PROFIBUS两种协议,但是由于它是softnet卡,所以同时只能有一种协议生效。另外,使用CP5613(hardnet卡),可以同时支持多协议(MPI/PROFIBUS/FDL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