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一转精度

楼主(2013-05-03):
正在闭位置环,永磁同步电机一转的控制精度能达多少?其中有一人说可以控制到1个脉冲,是这样的吗》?一般多少

网友A:
"其中有一人说可以控制到1个脉冲"

那看你一个脉冲的当量是多少了。

如果从米里挑沙子,你能看见就能挑出来。要是从细菌里往外挑病菌,就算在显微镜下看见了,你也挑不出来啊。

用反馈数字来定义控制精度,不是个太有谱说法。

网友B:
非常非常精彩的评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中有一人说可以控制到1个脉冲"那看你一个脉冲的当量...

 1、版主说:“用反馈数字来定义控制精度,不是个太有谱说法。”;

2、这是个非常正确的说法,非常非常精彩的评价!

网友C:
3、编码器只是检测电机转了多少脉冲,编码器没有控制电机转多少脉冲,谁能控制电机转1个脉冲?没有人能做到!

网友D:
這個題目如同劉班主所說 雞蛋裡挑骨頭 先問樓主 一個脈衝是什麼概念 他是精度嗎? 還是解析度? 還是脈衝當量?

請問樓主 可知道MPG 當MPG微調一格 也就送出一個脈衝訊號 可以肯定告訴你 伺服動了一個脈衝的角度 不信你可到系統相關的參數欄位 就可看到確確實實數據的變化 正轉+1 反轉- 1

樓上的將伺服的動態平衡特性(也就是正負一個脈衝的震盪)想要把他誤導成精度的控制 不同的概念硬要當成一件事 就知道是無知的說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编码器只是检测电机转了多少脉冲,编码器没有控制电机...

能用數控機床加工的師傅都可以做到 他們利用MPG將刀具 一格一格的微調到 加工原點位置

呵呵 用的是MPG 可不是用旋鈕(VR) 在那裡亂調 再告訴你旋鈕多半調整的速度 不是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數控機床加工的師傅都可以做到 他們利用MPG將刀具 一格一格的微調到 加工原點位置……

 这个“格”不是编码器的1个检测脉冲!

网友D:
老劉 你先去問問MPG是什麼? 我故意不寫中文 就是欺負你不懂 讓你製造笑話

这个“格”不是编码器的1个检测脉冲!-------- 這個MPG  你可把它當成 "帶有刻度的手動編碼器" 所以才一格 一格的動  一格一個脈衝

MPG簡稱手輪 專業名稱 手動脈衝產生器 他的功能應該說更像手動PLC 在數控機床處處可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格 一格的動  一格一個脈衝……

 1、“一格 一格的動  一格一個脈衝”,只能是电机的电流脉冲,一个电机电流的脉冲,产生1格脉动!

2、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脉冲,是编码器自己产生的,是电机转的结果,不是电机转动的原因!

网友D:
老劉 麻煩你講話時 你的思考都一致性 經常是矛盾的 若你是故意的 無話可說

正轉+1 反轉-1 豈是編碼器自動轉一個脈衝 送出的訊號 當然是電機在轉  你竟然又要把此脈充說成電流脈衝  又變成你那張力控制的電機 呵呵 不需要矢量變頻或伺服驅動器 電機自己內部就可做自動調機 自動調節電流大小

你這能自動調機的電機 能告訴大家怎麼做嗎 亨 你這種不負責的話 只能騙騙你的小孩 可能你的學生都引以為恥

國內上百萬的數控機床 每天都在做一個脈衝的控制 豈能容你狡辯

网友D:
老劉 不敢回帖了嗎

我就是樓主說的那個人 你當然很清楚 MPG我以多次跟你提過 只是你不懂沒把它當回事

网友D:
老劉 再告訴你另一個控制一個脈衝的做法  控制器上的面板 都有一個按鍵(JOG) 中文翻成寸動 按一次可以輸出一個脈衝指另 也可輸出10個脈衝指另 看你參數怎設定 當然按住不放 連續輸出 當然MPG也是JOG模式下的一種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