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

楼主(2013-05-03):
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

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
1,这种情况是在突然断电,而没有退出wicc的激活,我遇上过和你一样的情况,是这样导致的。
2,在“开始”--“运行”注销一下wincc项目:reset_wincc.vbs看是否有效
3,使用你的备份的项目就一般没有问题了
4,在注册表中有修改的东西,回头给你查
4,在我的电脑>>管理>>用户/用户组,检查当前登陆用户是否隶属于下列用户组
1、Power User或Administraotr
2、SIMATIC HMI
3、SQLServer2005MSSQLUser$COMPUTERNAME$WINCC一般类似问题,可能由于使用杀毒软件或者其他破坏了西门子软件,针对这种解决方法也不是很多,大多都是重装系统来解决,就正如未知数大侠所说的,为了减少以后的维护工作量,在把软件安装完全以后,对操作系统做一个ghost备件,一定软件或者系统出问题,还原一下几分钟就可以解决。

楼主:
Wincc有时会莫名其妙的假死,屏幕一动不动,很多人都是去进程关闭程序,但这样会造成很多问题。其实Wincc假死现象是它自身软件的失误,西门子关于这个问题在Wincc6.0后提供一个复位的窍门:Wincc假死后->开始->运行->cmd,进入命令行模式,然后输入“reset_wincc”回车,所有和wincc相关的进程会全部复位,系统运行也就正常了。
前提条件:reset_wincc.vbs是WINCC集成了VBS以后才有的命令。

楼主:
想把在CAD中做的轴测图加载到WinCC中,存为DXF格式,将图形保存至项目GraCS文件夹中,却不能插入画面编辑器中,哪位大侠告诉我该怎么办呢?
答:我刚刚做过在WINCC里显示整条生产线布局的图。制作过程是:
1、先在CAD里编辑好图纸,然后选择打印成JPG文档。图片分辨率最好用最大的,这样方便以后的修改。
2、打印输出的JPG文档可以再用PS处理一下,以满足WINCC的使用要求。
3、最后在WINCC里使用该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