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PLC用以太网联不上

楼主(2013-05-03):
WINCC与PLC用以太网联不上

附图是原来PLC程序CP443-1的设置,它用到了MAC地址与IP地址.由于硬盘坏了,重新装系统和软件后,按照《WINCC连接Siemens PLC的常用方式》以太网与PLC联网方式,发现第一步工控机与PLC都联不上,用PING没有反应,查看网络联接图标,发现有输出,没有接收,CP443-1上的TX与TD没有闪烁,是不是我联网方式用错了,工控机上有CP1613以太网控制卡,但是找不到驱动程序,所以没办法用工业网,还有两个普通网卡.

答:1、工控机中没有CP1613以太网卡的驱动的话通讯不了PLC的。把驱动添加即可解决问题。2、或者用普通网卡设置连接。
设置Set PG/PC接口为S7 Online --------->TCP/IP本机的网卡3、wincc需要设置IP或者MAC地址。
1). 在TCP/IP或Industrial Ethernet通道上右键“系统参数”,“单元”选项页下,“逻辑设备名称”选择"TCP/IP-->本地网卡"或"ISO-->本地网卡"。然后设置IP或者MAC地址。
2). 在连接的属性中,插槽号要输入CPU的位置,对于S7-300来说是2。

楼主:
WINCC中怎样插入自已的图片

打开画面编辑器,
选择对象选项板->智能对象->图形对象,点击查找按钮并选择你保存的BMP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