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CX-P9.1以上的版本软件

楼主(2013-05-03):
那个大哥有欧姆龙PLC的CJ系列的软件,型号是CX-P9.1以上的版本
方某某(258599484)  19:02:52
有的话就发到QQ邮箱258599484@qq.com,不胜感谢!!

PLC具体型号CJ2M,CPU13

网友A:
发到你的邮箱看来是不可能的啦,毕竟V9版本不单独发售,都集成在Cx-One中了,2G以上的软件容量,自己搜索一下Cx-one V4,现在4.27版本到处都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到你的邮箱看来是不可能的啦,毕竟V9版本不单独发售,...

 谢谢大哥的指点,想问一下用CJ2M CPU13的通讯除了用

(USB接口欧姆龙CJ系列/CS系列CPU编程电缆USB-CN226)接口外,用像打印机接口的那个线可以通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