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调速器为什么要配套

楼主(2013-05-03):
机台上的电机坏了,为什么换一个型号一样的电机上去还是不行,厂家说要换就连调速器也要换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同型号的电动机,假如确认是电机坏了,调速器是不需要换的,厂家忽悠你呢,或许本身电机没有坏,只是调速器坏了,厂家开始没判断出来,你换了电动机还不行,他才觉得是调速器坏了,让你换调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的电动机,假如确认是电机坏了,调...

但我电机确实是烧了。。。现在还在外面给人维修中

网友B:
电机烧了,部分驱动器的话也会一起烧了的(我就给人家维修遇到好几台西门子电机,电机与驱动器同时烧毁),人家这个也是保险的作法

网友C:
可能是调速器也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调速器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