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迅速查找电缆沟无牌电缆?

楼主(2013-05-03):
当电缆沟内电缆两端无标示牌时,可用采用以下接线方法迅速查找无牌电缆。见图:

网友A:
没看懂,请楼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请楼主指点                  ...

 在电缆沟许多电缆中取任意一根电缆的一根芯接地,再在另一端取一根电缆的一芯串接一电流表和一电阻,外加220V电源,根据欧姆定律,可算导线电流。如果电流表有指示,表明查找的是同一根电缆,否则就不是。也可用钳形电流表卡导线看是否有电流显示来判断。

网友B:
此方法简单有效。

如果电缆沟内有其余电缆有工作电流,可以把开关做成定时开关状态。这样在电缆中形成一个周期的电流,更容易判断。

网友C:
带铠装的也能这么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铠装的也能这么用吗?

能用。电缆两头的导线是裸露的,这与带不带铠装没有关系啊!

网友D:
学习了,简单,方便,很实用!

网友E:
电缆一端接地另端测对地效果一样。电缆一端两线短接测通断效果一样。干脆电缆一端通电另端电笔量效果一样。所以楼主方法在电工中很难推广。方法随好但称不上迅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