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线电视光端机的技术问答2

楼主(2013-05-03):
        6、有线电视光发射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有线电视光发射机中最重要的光器件就是半导体激光器,实际上它是一只激光二极管(LaserDiode,LD),当然也有不使用激光二极管,而是使用半导体发光二级管(LightEmittingDiode,LED)的。

  光发射机的功能是把电信号转换成光信号,它通过外部电路改变注入激光器的电源来实现。它设置的偏置电路能为激光器提供最佳偏置工作电源,偏置电流不同,激光器就会有不同的功率输出,为确保稳定的输出光功率,应设计光功率和激光器温度的自动控制电路,如采用微电脑达到自动控制光发射机的最佳工作状态。

  激光器正在广泛地用作光振荡器(即发光器件),它是依靠本身所成的激光器媒质材料的能量状态与光的相互作用工作。

  为使激光器工作,必须有一定大小的电流,这一电流的大小与光强度之间有一定关系,当增加电流时,光的强度急剧增加,这一点说明激光器已开始工作,这个使激光器开始工作的电流叫门限电流,它越小越好,因为这已经能使激光器开始工作,如再继续增加门限电流,就会形成输出的饱和区,饱和区的电流达到一定值后,就会使传输信号的质量下降甚至损坏激光二极管,对于光纤传输所需功率来讲,在线性区域有数兆瓦的输出功率满足远距离传输信号和信息的要求。光的传输质量除光强的量以外,还与光谱和噪声等问题有一定关系。

  多波长的光谱对高质量的模拟信号的传输是不太适合的,即使以单模方式来工作,它的发光谱线也有宽度,宽度越窄,光波变得越纯,越会成为时间相干,即相干性好的光波。相干性好的光波不需用透镜和其它器件将它会聚成小的光点,也越适合光纤的入射。

  7、有线电视光发射机按波长分为几类,有什么区别?

  答:有线电视光发射机按照波长分为1310nm光发射机和1550nm光发射机,不同的波长在光缆中的衰减值不同,1310nm波长光信号在光纤中每公里衰减0。35dB,1550nm波长光信号在光纤中每公里衰减0。25dB。

  8、有线电视光发射机按工作方式分为几类,有什么区别?

  答:有线电视光发射机按照工作方式分为直接调制型光发射机和外调制型光发射机。

  直接调制型光发射机多用于DFB激光器,DFB激光器线性好,可以不用预失真电路的补偿而获得较好的CTB值和CSO值,但由于直接调制存在附加的频率调制,非线性失真指标(特别是CSO值)很难做到很高。

  直接调制型光发射机的功率一般不可太大,在24mw以内,因此,限制了传输距离,一般用于本地分配网和乡镇级光缆传输网。该类型光发射机多用于1310nm光纤网中,1310nm光纤衰减是0。35db/km,故最大传输距离不超过35公里。这种光发射机性能稳定,结构简章,价格低廉,所以被普遍选用。

  外调制光发射机一般用YAG激光器,YAG激光器采用外调制后,线性很差,必须使用预失真电路来补偿。由于它色散较少,故YAG光发射机很适合1550nm波长光纤,多用于1550nm光纤网中。YAG光发射机在1550nm光纤网中,可用用放大中继,1550nm光纤衰减又小(0。25db/km),所以,YAG光发射机可用超远距离传输。

  外调制光发射机:输出功率大,可达2×20mw以上(两路输出),噪声小,又无类似LD的附加频率调制和光纤色散特性复合产生的cso失真。因此,常用于远距离传输或大型有线电视传输系统。外调制型光发射机价格高,近距离传输的光纤网很少选用外调制作为光发射。

  9、有线电视光接收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答:光接收机的主要部件是光检测器,也就是高灵敏度的光电二极管(PIN),光电二极管利用半导体的光电效应完成对光信号的检测工作,使光信号还原成RF电视信号,然后对RF信号进行放大,以及AGC电平控制等处理后输出合格的RF信号供网络分配。

  光接收机的主要技术是C/N、C/CTB、C/CSO。这三大技术指标又都是由光电转换模块的性能所确定,在相同光功率输入的情况下,转换输出的RF电平就有大小之分,当光电模块转换效率高时,它的输出电平高,所带来的C/N值指标也好,反之,C/N值指标变差。而C/CSO、C/CTB两项技术指标由光电模块的线性度而定,高质量的光电模块在C/CSO、C/CTB指标相同的情况下,允许更宽的接收功率范围。

  10、有线电视光接收机的分类及应用如何?

  答:有线电视光接收机按输出路数分为两路光接收机和四路光接收机,按应用场所分为野外型和室内型。用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用相应类型的有线电视光接收机。

  11、有线电视光分路器有什么作用?

  答:光分路器将1路光信号分为N路信号,N=2叫光二分路器,N=4叫光四分路器,依此类推。一般1∶N的光分路器均由一分为二和一分为三的光分路器组合而成。光分路器将一路光信号按不同功率比例分成多路的光信号输出,实际的光缆传输干线中,常用光分路器将一路光信号分成强度不等的几路输出,光强较大的一路传输到较远距离,光强较弱的一路传输到较近距离,使各个光节点的光功率近似相等。

  12、有线电视光分路器的分类及区别是什么?

  答:有线电视光分录器分为熔融拉锥光纤分路器和平面光波导功率分路器(PLCOpticalPowerSplitter)。目前常用的是第1种。

  熔融拉锥光纤分路器(FusedFiberSplitter):熔融拉锥技术是将两根或多根光纤捆在一起,然后在拉锥机上熔融拉伸,并实时监控分光比的变化,分光比达到要求后结束熔融拉伸,其中一端保留一根光纤(其余剪掉)作为输入端,另一端则作多路输出端。目前成熟拉锥工艺一次只能拉1×4以下。1×4以上器件,则用多个1×2连接在一起。再整体封装在分路器盒中。

  优点:拉锥耦合器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和经验,许多设备和工艺只需沿用而已,开发经费只有PLC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原材料只有很容易获得的石英基板,光纤,热缩管,不锈钢管和少些胶,价格便宜。分光比可以根据需要实时监控,可以制作不等分分路器。

  缺点:损耗对光波长敏感,一般要根据波长选用器件,这在三网合一使用过程是致命缺陷,因为在三网合一传输的光信号有1310nm、1490nm、1550nm等多种波长信号。

  平面光波导功率分路器(PLCOpticalPowerSplitter)

  平面光波导技术是用半导体工艺制作光波导分支器件,分路的功能在芯片上完成,可以在一只芯片上实现多达1X32以上分路,然后,在芯片两端分别耦合封装输入端和输出端多通道光纤阵列。

  优点:损耗对传输光波长不敏感,可以满足不同波长的传输需要。分光均匀,可以将信号均匀分配给用户。结构紧凑,体积小(博创科技1×32尺寸:4×7×50mm),可以直接安装在现有的各种交接箱内,不需特殊设计留出很大的安装空间。单只器件分路通道很多,可以达到32路以上。多路成本低,分路数越多,成本优势越明显。

  缺点:器件制作工艺复杂,技术门槛较高,目前芯片被国外几家公司垄断,国内能够大批量封装生产的企业也只有博创科技等很少几家。相对于熔融拉锥式分路器成本较高,特别在低通道分路器方面更处于劣势。

  13、有线电视光端机安装调试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有线电视光端机调试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选择射频信号的输入电平。

  DFB光发射机的RF驱动电平直接决定光发射机的调制度,同时也决定了C/N、CTB、CSO值的大小。如果,加入光发射机的RF电平达大,会引起光调制度m值增大,将劣化CTB、CSO非线性指标,还会造成DFB激光器的过驱动,导致光发射机输出功率下降;输入电平过小,使光调制度降低,导致光发射机的载噪比指标不能满足需求。所以,正确选择RF驱动电平,是保证光纤传输网各项指标的关键。不同厂家生产的光发射机要求RF驱动电平是不相同,所以应根据厂家产品说明书来设置发射机的输入RF电平。若产品说明书,只给一定范围电平值(如75-85db),则根据网络传输频道数确定RF值,如果传输频数N>40,取RF值为76-78dB;若30,取RF值为78-80dB;若20,取RF值80-83bB。如果产品说明书给出75+10Lg60/N,先根据网络传输道数N,求出10Lg60/N值后再与75相加,如N=35,则10Lg60/N=2。34dB,75+2。34=77。34,取RF=78dB。

  2)有线电视信号光传输选用光跳线一般选用FC/APC接口。

  3)光接收机端光功率要符合其接收指标,一般最佳值为0~-3dB,一般有效区间为2~-6dB。

  4)在安装光活动接头时,先用酒精棉球擦拭光发射机输出口和连接插头,然后将光纤插头的突棱对准光发输出口的缺口,将螺丝旋到底,不要过紧也不要太松,确保两插头对准接触良好。

  5)保证光发射机有连续不间断,电压稳定的正常供电电源。

  光发射机的激光器组件和光电转换模块最忌瞬间脉冲电流的冲击,因此,在使用中一定要避免或减少频频开关机,以确保激光器的使用寿命。

  6)一旦激光器进入工作状态,人眼切不可直视光发射机后面板上的光输出口,以免激光器烧坏人眼视网膜。

  7)接通电源开始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后(工作正常时发射机面板上缘灯亮,不正常时告警红灯亮),按前面板上的TEST(检测)按钮,看LCD显示屏,依次顺序检查激光器的工作相关的状态。

  8)在外部电源正常的前提下,光发射机通电后或工作时一旦出现红灯闪烁或长亮说明光发已出现故障,应迅速切断电源,检查维护或返厂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