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如何配置

楼主(2013-05-04):
西门子300PLC中 DI 124、 DO 73、 AI 16、 AO 6不冗余和冗余20%各应该怎么配置电源模块、CPU、数字量和模拟量模块?

网友A:
根据西门子的选型手册选择模块的型号。

DI可以用4个32点SM321

DO用2个32点和1个16点的SM322

AI用2个8点的SM331

AO用1个8点的SM332

西门子300PLC一个机架只能带8个模块,所以需要扩展机架IM3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西门子的选型手册选择模块的型号。DI可以用4个32...

那CPU和电源模块呢?

网友A:
电源模块的选择是如果只是给PLC系统供电,计算系统所有模块损耗电流的总和,再预留一定的余量即可,具体模块损耗电流需要查看选型手册。

CPU与MMC卡需要根据具体系统控制来确定。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其实 PLC 电源你也可不用  SIEMENS 的电源,用第三方大电源给整个柜子供电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据西门子的选型手册选择模块...

 cpu要看你的需要 程序大小 运算速度 通讯方式等

网友D(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

网友E(2019-11-12):
继续学习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