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值现实和输入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是新手,第一次用台达触摸屏B系列,现在我要把显示机器运行的速度显示出来,以及在触摸屏中通过数值输入键输入数字来改变机器运行能量的大小,我想请教各位大侠通过哪些步骤能把他们实现出来,是不是通过西门子PLC写程序来实现,还是在触摸屏里哪些功能模块能实现,求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很急啊!!!

网友A:
机器运行的速度?

异步电机?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液压电机?等等

可以用编码器。

异步电机的话用到变频器的话也可以用0-50HZ对应0-额定转速 的线性转换来显示。

步进电机是根据脉冲来使能电机转动的,所以电机的速度得看脉冲的频率了。

伺服电机、液压电机没有用过,不懂!

根据自己现有资料,潜心研究琢磨下,思路要理清!

网友B:
如果是PLC与触摸屏通讯,PLC采集这些信号处理后在触摸屏上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LC与触摸屏通讯,PLC采集这些信号处理后在触...

是不是只跟西门子PLC采集这些信号,触摸屏只要把这些显示画面画出来就行了吗?

网友B:
以前没用过触摸屏吗?

触摸屏里的变量与PLC中的变量联系参与控制或者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