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通信程序没看懂 请教

楼主(2013-05-04):
这段通信程序怎么理解,哪位给解释下,特别是最后一段 rs的.,(用的是三菱fx3u+fx3u-485-adp模块,和仪表通信)

网友A:
rs后面紧跟发送和接受数据的地址和数据字节数

网友B:
D8120設定通訊參數,D8124設定報頭符,D8125設定報尾符。

D600為發送數據起始元件,D640保存發送數據字節數,當發送後將接收資料放於D620以後的15個字節(不得超過)。

网友C:
D600是要发送数据的起始寄存器,D640是要发送多少个数据的寄存器,D620是接收数据的起始寄存器,K15是指接收15个数据分别放在从D620-621----D634这15个寄存器里。

我是个初学者,现在我也在研究PLC的通讯问题,感觉这程序我也不太明白,我只能从字面来分析这里面的东西组成。

一开机就MOV一个OC86到寄存器,这个好像是校验码。

再mov 一个04A就不清楚干嘛的了。

后面mov那个是结束符。

网友D:
HOC86是初始化D8120的内容,目的是确定通讯方式,比如波特率,奇偶效验等

网友E:
第一段程序是根据仪表的协议 配置485adp的通讯接口 包括报文头、报文尾、数据长度、奇偶校验位、停止位、波特率等通讯格式。

第二段首先约定程序只处理低8位的数据。然后定义了发送数据的地址和点数以及接收数据的地址和点数。

通讯格式、发送接收数据寄存器地址和点数定义好后,就可以装载数据启动发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