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控制模式:V/F控制和矢量控制区别

楼主(2013-05-04):
    最近再做一个整机热平衡测试,同样的频率控制下,同样的条件下,用V/F控制的话,比用矢量控制输出功率低2kW??

网友A:
矢量控制相比V/F控制,机械特性好,精度高,在任何频率上都有良好的输出转矩,特别是低频率运行时。

楼主所述的状况应该是空载时或者负载很小时的情况,矢量控制空载时应该适当调整电流环的比例及积分系数,否则电流会比平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矢量控制相比V/F控制,机械特性好,精度高,在任何频率...

 满载时候测试出来的数据,频率是比较低,三相异步电机,15Hz

网友A:
低频率时矢量控制会比V/F控制输出转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