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西门子200同ABB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5-04):
我在使用西门子200和ACS510通讯的时候,总是通讯超时!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里面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到底变频器里面要设置那么参数!

网友A:
也没几个参数,就是和通信有关的那几个,检查一下通信的A B,有的A 正,有的B是正,多试几次,,挺简单的

网友B:
 ACS510变频器参数设置:
9802=1        MODBUS
5302=1站号

5303=9.6kbit/s        波特率

5304=1 校验方式为8N2

5305为0     1001=1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启停
1102=0 由MODBUS控制变频器给定速度(0-20000对应0-50Hz)
1103=8

网友C:
连接好通讯线,变频器通讯参数设置9600,8,无,1于PLC通讯口一致,采用modbus库做程序就行。参照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212/475124_1.shtml

网友D:
只能选择8N1吧,也就是只能有1位停止位。

网友E:
对于这种通讯,我们论坛很早以前就讨论过,详情登录http://bbs.gongkong.com/d/201212/472458_1.shtml

楼主:
我然后自己研究出来了,问题出在硬件上,我开始以为西门子的485和标准的引脚一样的是125然后看到是385.悲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