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闪烁的问题

楼主(2013-05-04):
我用的S7-200 COU226继电器输出型的。有个指示灯要求要闪烁,我用SM0.5输出到一个输出点上。不知道这个继电器的输出点经常通断会不会影响寿命。一般继电器可以通断多少次?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你使用,当然是有寿命的呀, 闪烁的频率最好不要太快,做个 30S 的闪烁输出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使用,当然是有寿命的呀, 闪烁的频率最好不要...

30S肯定不行了,我是用一秒闪烁,通0.5灭0.5S

网友B:
买个能闪烁的指示灯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能闪烁的指示灯得了

好办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只要你使用,当然...

 1s通断是没问题的  0.5s通 0.5s断

网友E:
总闪烁,继电器寿命就OVER了

网友F:
不就是闪烁吗,1秒也是闪烁,2秒也是闪烁,同样的报警效果。

既然继电器有寿命极限,频繁使用容易损坏,那就用2秒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