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安全操作规定

楼主(2013-05-04):
1、一般规定
  ①电工作业必须经专业安全技术培训,考试合格,持《北京市特种作业操作证》(外埠来京从事电工作业的人员,必须持原所在地地(市)级以上劳动保护安全监察机关核发的特种作<此处内容被屏蔽>明,并申请换领《北京市特种作业临时操作证》)方准上岗独立操作。非电工严禁进行电气作业。
  ②电工接受施工现场暂设电气安装任务后,必须认真领会落实临时用电安全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措施交底的内容,施工用电线路架设必须按施工图规定进行,凡临时用电使用超过六个月(含六个月)以上的,应按正式线路架设。改变安全施工组织设计规定,必须经原审批单位领导同意签字,未经同意不得改变。
  ③电工作业时,必须穿绝缘鞋、戴绝缘手套,酒后不准操作。
  ④所有绝缘、检测工具应妥善保管,严禁他用,并应定期检查、校验。保证正确可靠接地或接零。所有接地或接零处,必须保证可靠电气连接。保护线PE必须采用绿溃双色线,严格与相线、工作零线相区别,不得混用。
  ⑤电气设备的设置、安装、防护、使用、维修必须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88)  (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
  ⑥在施工现场专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必须采用TN-S接零保护。
  ⑦电气设备不带电的金属外壳、框架、部件、管道、金属操作台和移动式碘钨灯的金属柱等,均应做保护接零。
  ⑧定期和不定期对临时用电工程的接地、设备绝缘和漏电保护开关进行检测、维修,发现隐患及时消除,并建立检测维修记录。
  ⑨建筑工程竣工后,临时用电工程拆除,应按顺序先断电源,后拆除。不得留有隐患。
  2、三级配电两级保护
  三级配电:配电箱根据其用途和功能的不同,一般可分为三级
  ①总配电箱(又称固定式配电箱):总配电箱用符号"A"表示。总配电箱是控制施工现场全部供电的集中点,应设置在靠近电源地区。电源由施工现场用电变压器低压侧引出的电缆线接人,并装设电流互感器、有功电度表、无功电度表、电流表、电压表及总开关、分开关。总配电箱内的开关均应采用自动空气开关(或漏电保护开关)。引入、引出线应穿管并有防水弯。
  ②分配电箱(又称移动式配电箱):分配电箱用符号"B"表示。其中1、2、3表示序号。分配电箱是总配电箱的一个分支,控制施工现场某个范围的用电集中点,应设在用电设备负荷相对集中的地区。箱内应设总开关和分开关。总开关应采用自动空气开关,分开关可采用漏电开关或刀闸开关并配备熔断器。
  ③开关箱:直接控制用电设备。开关箱与所控制的固定式用电设备的水平距离不得大于3m,与分配电箱的距离不得大于30m.开关箱内安装漏电开关、熔断器及插座。电源线采用橡套软电缆线,从分配电箱引出,接人开关箱上闸口。
  ④配电箱及其内部开关、器件的安装应端正牢固。安装在建筑物或构筑物上的配电箱为固定式配电箱,其箱底距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1.3m,小于1.5m.移动式配电箱不得置于地面上随意拖拉,应固定在支架上,其箱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应大于0.6m,小于1.5m.
  ⑤配电箱内的开关、电器,应安装在金属或非木质的绝缘电器安装板上,然后整体紧固在配电箱体内,金属箱体、金属电器安装板以及箱内电器不带电的金属底座,外壳等,必须做保护接零。保护零线必须通过零线端子板连接。
  ⑥配电箱和开关箱的进出线口,应设在箱体的下面,并加护套保护。进、出线应分路成束,不得承受外力,并做好防水弯。导线束不得与箱体进、出线口直接接触。
  ⑦配电箱内的开关及仪表等电器排列整齐,配线绝缘良好,绑扎成束。熔丝及保护装置按设备容量合理选择,三相设备的熔丝大小应一致。三个及其以上回路的配电箱应设总开关,分开关应标有回路名称。三相胶盖闸开关只能作为断路开关使用,不得装设熔丝,应另加熔断器。各开关、触点应动作灵活、接触良好。配电箱的操作盘面不得有带电体明露。箱内应整洁,不得放置工具等杂物,箱门应有锁,并用红色油漆喷上警示标语和危险标志,喷写配电箱分类编号。箱内应设有线路图。下班后必须拉闸断电,锁好箱门。
  ⑧配电箱周围2m内不得堆放杂物。电工应经常巡视检查开关、熔断器的接点处是否过热。各接点是否牢固,配线绝缘有无破损,仪表指示是否正常等。发现隐患立即排除。配电箱应经常清扫除尘。
  ⑨每台用电设备应有各自专用的开关箱,必须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制,严禁同一个开关电器直接控制二台及二台以上用电设备(含插座)。
  两级漏电保护
  总配电箱和开关箱中两级漏电保护器的额定漏电动作电流和额定漏电动作时应合理配合,使之具有分级、分段保护的功能。
  施工现场的漏电保护开关在总配电箱、分配电箱上安装的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应为50~100mA,保护该线路;开关箱安装漏电保护开关的漏电动作电流应为30心以下。
  漏电保护开关不得随意拆卸和调换零部件,以免改变原有技术参数。并应经常检查试验,发现异常,必须立即查明原因,严禁带病使用。
  3、施工照明
  ①施工现场照明应采用高光效、长寿命的照明光源。工作场所不得只装设局部照明,对于需要大面积的照明场所,应采用高压汞灯、高压钠灯或碘钨灯,灯头与易燃物的净距离不小于0.3m.流动性碘钨灯采用金属支架安装时,支架应稳固,灯具与金属支架之间必须用不小于0.2m的绝缘材料隔离。
  ②施工照明灯具露天装设时,应采用防水式灯具,距地面高度不得低于3m.工作棚、场地的照明灯具,可分路控制,每路照明支线上连接灯数不得超过10盏,若超过10盏时,每个灯具上应装设熔断器。
  ③室内照明灯具距离地面不得低于2.4m.每路照明支线上灯具和插座数不宜超过25个,额定电流不得大于15A,并用熔断器或自动开关保护。
  ④一般施工场所宜选用额定电压为220V的照明灯具,不得使用带开关的灯头,应选用螺口灯头。相线接在与中心触头相连的一端,零线接在与螺纹口相连的一端。灯头的绝缘外壳不得有损伤和漏电,照明灯具的金属外壳必须做保护接零。单项回路的照明开关箱内必须装设漏电保护开关。
⑤现场局部照明用的工作灯,室内抹灰、水磨石地面等潮湿的作业环境,照明电源电压应不大于36V.在特别潮湿,导电良好的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工作的照明灯具,其电源电压不得大于12V.工作手灯应用胶把和网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