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动作同步控制

楼主(2013-05-04):
我公司想开发一台冲床周边设备,这个设备的角度定位要求与高速冲床的角度位置同步。我想用高速

冲床的编码器直接发A,B相脉冲给这台设备。请问各位师傅伺服器可以直接接收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吗,

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实现两台设备动作同步就好控制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伺服器在位置模式下,是否可以用编码的A,B脉冲信号用作脉冲定位信号直接发

伺服器定位。

网友A:
为什么楼上2个字就可以发出回帖了?而我每次都被提醒要多于10个字。。。

楼主:
编码器发出的A,B相脉冲可以直接当作位置指令脉冲发送给伺服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楼上2个字就可以发出回帖了?而我每次都被提醒要多...

 两个字后面加上空格就可以了  够10个字符就可以回复了

网友C:
嗯,有道理。

网友D:
可以用一个位置或运动控制器啊

网友D:
用内部任务,直接接受脉冲信号,似乎也可以实现啊。

网友E:
伺服驱动工作在正交脉冲输入方式、位置模式,设置合适分倍频比,就可以完成您想要的功能,国产伺服一般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