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故求助!

楼主(2013-05-04):
有两台Micro系列PLC停用断电两年,送电后出现故障,CPU单元为TSX3721101,还有三个模块,分别为:TSXDMZ28DR  TSXAEZ801   TSXDSZ08R5       故障灯:RUN灭  TER:黄   I/O灭   ERR:红闪   BAT:红      以前没接触过,急求!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更换CPU内部电池;

应该是电池没电,程序丢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更换CPU内部电池;应该是电池没...

 是设备上带的PLC,没法下载啊,还有其他办法没?另外这个电池多长时间换一次?麻烦了

网友A:
一般电电池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电池一年。

 谢谢,看来没办法了,只能换了,重新下程序了,如果厂家没有备份那就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重新下载一下程序试试;...

 最好半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