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台达伺服正反转问题

楼主(2013-05-04):
让伺服电机正转一圈然后立即反转一圈频繁往复运动.  带有减速机空载  每分钟160转  伺服电机有些发热 。属于正常现象么? 请问如果让伺服正转一圈之后停几10毫秒。(停止时间不可超过100毫秒) 然后在反转能降低发热量吗  ?

网友A(2014-12-03):
若电机发烫,看看减速机选的合不合适!伺 服应该不会发烫的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设长一些试试?或许需要对“刚性参数”进行调整。伺服电机的性能比步进电机要好,应该没啥问题的!

网友C:
监控伺服电机力矩就知道功率是否匹配!

网友D(2017-12-15):
一点温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