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回路控制中手自动切换参数相关

楼主(2013-05-04):
用的是浙江中控的DCS,组态中设了一个单回路调节,

在上位机画面中可以对这个单回路调节进行手动于自动切换,如图

然后我在图形编程中设置一个开关量(假设为JH_S1)输入时,使得g_bsc[00].SwAM复位(切换成手动),在另一个开关量(假设为JH_S2)输入时,g_bsc[00].SwAM置位(即切换到自动),

我的问题是

1.  在JH_S2输入后,g_bsc[00].SwAM置位(即切换到自动),我点击画面中的手动按钮将回路控制换成手动是否能成功?

2. 上位机画面中手自动切换按钮与该控制模块中的g_bsc[00].SwAM的关系是如何的,有没有优先级一类的关系呢?

网友A:
有人给楼主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B:
1、浙大的DCS不清楚,其他的DCS可以完成手自动切换的,但是觉得既然叫DCS系统,那都应该可以完成这个功能的。

2、关系,是需要你编程的时候--是否考虑了优先级,考虑了即有,没考虑即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浙大的DCS不清楚,其他的DCS可以完成手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