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电机电缆长度的规定

楼主(2013-05-04):
MM440电机电缆长度的规定,如果不带输出电抗器的话:

0.12kW-75kW   最长50m (带屏蔽的),最长100m (不带屏蔽的)

9 0kW-250kW   最长200m (带屏蔽的),最长300m (不带屏蔽的)

楼主:
如果带输出电抗器的话,请按下图查询最长允许电缆

网友A:
这个西门子的电缆距离就比ABB的距离短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西门子的电缆距离就比ABB的距离短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