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降压启动不能切换

楼主(2013-05-04):
有高手指点一下吗?我们厂里有台滑差电机,使用星三角降压启动,但是现在出现星三角启动不能切换的问题,即星型启动后不能切换到三角形了,直接就是星型的那个接触器跳开了,开始以为是热继电器辅助触头断开了,现在已经把辅助触头直接并掉了,而且还更换了主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但还是不行,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就是有时候能自动切换过去,有时候又无法切换了。请高手指点,小弟拜谢~~

网友A:
时间继电器,换一个试试.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坏啦,不转换啦

网友C:
要看看星型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和时间继电器,你可以根据图纸一步一步查查,线路可有没有问题,具体还是你认真检查一下,大家不见实际是很难说清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看看星型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和时间继电器,你可以根据图纸...

网友E:
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F:
既然有时候能切换过去,那么线路原理应该不会错的,估计是哪个器件的接触触头呀什么的不太好了,还是检查下器件吧

网友G:
1.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触不良。

2.转换成三角形的接触器线圈或执行机构有问题

网友H:
   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判断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检查下线路吧。假如时间继电器不行--基本就无法有时行的。

网友I:
介孩子可能还不会看电路图吧。。。软启动电路图如果能看懂原理,绝不会提这个问题。

因此,给楼主的药方就是,回去琢磨琢磨电路图,答案都在里边呢。。。

网友J:
是不是欠压 或者三相电压不稳定。万用表测测。

网友K:
我也认为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L:
用电笔就可以搞定,懂二次回路。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时间继电器坏啦,不转换啦

网友N: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或者是时间继电器的触点不好了,找图纸顺着查一下。

网友O:
先测试每个接触器是否吸合正常,动作完好?

其次是时间继电器是否设定正确,我们一直用的是:星形接触器动作输出,200ms后主接触器动作输出,开始执行星/三角转换时间,星/三角转换时间执行完毕后,星接触器动作关闭输出,100ms后三角接触器动作输出,主电机启动程序结束。

网友P:
  是不是时间继电器时间到了没有输出信号到切换接触器呀,换一个试试

网友:
要看看星型接触器的辅助触头和时间继电器,,上次维修遇到同样的故障是星型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有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判断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

网友Q:
   星三角启动是最基本的电路,先换个时间继电器试试,不行再顺线路慢慢查

网友R:
时间继电器是最大的问题

网友S:
星三角不能切换,你先分析你的图纸,看看工作原理是不是正确,如果工作原理没有什么问题 你就检查你的转换时间继电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T(2013-06-26):
UVW接错线````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我判断是控制线有接触不好的...

同意走走哥的观点

网友V:
看到有的回复真是自以为是 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是在转换时跳空开 断开电机试正常 更换电机也能正常 可问题是换下来的电机用另一个同样的柜子试也没有问题 到现在我还觉得遗憾问题没有真正找到

还有别动不动就看图纸 现在的成品柜很多是不带图纸的

网友W:
首先考虑 时间继电器可能老化不好用换个新的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