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涡轮流量计

楼主(2013-05-04):
用三菱PLC编写涡轮流量计程序。   在触摸屏可设定流量 怎么写程序  用实列。谢谢个位大哥!!!急

网友A:
流量计输出分脉冲式和模拟量式,其中模拟量是最广泛使用。在PLC中只需编写转换程序即可在触摸屏上显示,再执行比较操作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