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变频器是哪个国家的

楼主(2013-05-04):
 朋友问我想寻找一台 欧陆 620 变频器,带有 光纤通讯的那类, 不知道这个型号的现在还有货不?

还有这个 欧陆变频器是哪个国家生产的?

网友A:
我也表示没听过,查了一下原先是英国的SSD 现在是PARKER 公司的

网友A:
上海盈进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供应欧陆SSD直流调速器维修是国内一级代理,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多元经营为一体的现代企业公司。是英国原装机器,价格优惠,产品有590C,590P,591C,591P,514C,512C及其相应配件。货源充足,价格优惠,并且是欧陆技术服务中心,技术力量雄厚,是您的理想合作伙伴。

欧陆直流调速器维修范围:

SSD590系列、SSD590 系列、SSD590C、SSD590P、SSD512C、SSD514C系列

品牌 :   SSD   产地 :   英国

欧陆590系列常见报警:

上海欧陆590P欧陆590C故障报警OVERSPEED 维修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 OVER I(励磁过流)维修

欧陆590P故障报警SPEED FEEDACK(速度反馈故障)维修

欧陆590P故障报警FIELD FAILED(励磁故障)维修

欧陆590P故障报警3 PHASE FAILED(3相故障) 维修

欧陆590P故障报警OVER I TRIP(电机电枢过流) 维修

SSD直流调速器具有本机控制功能,通过操作面板实现马达启/停及速控,内置超低噪声风扇,新增Devicenet, Can Open, Lonworks总线通讯功能,承受功率高至2700A,660V(1-1500kw)。与690 有相同外形,统一编程/参数设置及通讯方式。模拟量直流调整器单相110-460Vac,供电512系列以下为2象限,514系列为4 象限,电压范围100-200Vac,速度由电枢电流限制。最大电流在32A以下。

欧陆直流调速器故障分析:
机型:欧陆590直流调速器
故障现象:上机起动报警“FIELD FALL”经查说明书为励磁故障。
故障原因:打开机器,检查D3、D4励磁输出端子,没有励磁电压输出,导致上电起动报警“FTELD FALL”。
故障处理:查励磁输出回路的电路器件,没有发现有损坏的电子器件,重点对励磁输出的可控硅检查,更换可控硅重新上电起动,励磁电压输出正常为160V左右。

一台欧陆590 故障损坏,新设备通过上海川联电器购买更换后,输入原有电机参数,在本地控制模式下可以很好工作,但是远程控制模式下不能工作,故障现象是运行知识等闪烁。

检查发现是输入给定无信号,检查模拟量输入有6V电压,确认外部开关量输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将模拟量输入从A1、A4改为A1、A3,结果工作正常。确认外围输入没有任何问题。

按照590 中文操作手册编程框图提示,模块RAMPS输入中有条件DIGITTAL INPUT2中给定RAMPS中RAMP HOLD(118)菜单内容为ON,RAMP HOLD为斜坡保持,基本可以判断是由于斜坡保持的原因导致590 不能够运行,检查DIGITTAL INPUT2条件,其内容为C7,检查C7接线端子,发现C7和C9两端子线路已经连接在一起,将C7从C9端子分离开后,将模拟量信号从A3移到A4,满足运行条件后590 工作正常。

网友B:
 欧陆 我倒是听过

网友C:
     据说欧陆公司--也弄了不少类似的国产品牌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