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软启动器问题

楼主(2013-05-04):
公司用的西普软启动器STR160B-3 来带动油泵,控制柜选的是1200的断路器  现在的问题就是空载时电流达到81A  这个是正常的 ,用水做介质运行也行  但是一旦换成成品油 就跳空开  电流达到1200左右   这里用的限流启动   最先同事断定是电机卡机所致  但是换了另外一个控制柜 顺利运行    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我查看了软启动器暴搓  e101 就是缺相  按照提示 分别检查了进线和出现   进出线相间电压都相等   但是看了 总配电柜上,在电机空载运行时,三相电流不相等,现在把软启动器的电流保护倍数调大了  只有看下次带负荷的运行还会出现以前的情况不   , 求大神分析  问题到底是怎么的  小弟求教了   谢了

网友A:
负载重,把启动时间搞长点,就不会跳空开。

网友B:
现在的问题就是空载时电流达到81A, 但是一旦换成成品油 就跳空开  电流达到1200左右

这太夸张了吧,短路电流???

网友C:
水的比重和油的比重不一样,所以送水的时候和送油的时候的负荷是不一样的,水的比重是1,假如你的油比重比这高多少,那油泵的负载相对就高多少倍的(前提是离心泵),负载大了,软启动的参数设置需要调整的。

网友D:
你是个大SB.要量三相输出电流 ,量电压不可以。我可以肯定的说,有一相的管子不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水的比重和油的比重不一样,所以送水的时候和送油的时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就是空载时电流达到81A, 但是一旦换成成品...

瞬时电流有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重,把启动时间搞长点,就不会跳空开。

嗯 那我回去调长点试试  如果还不行就只有 换种启动方式了  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的比重和油的比重不一样,所以送水的时候和送油的时候的...

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个大SB.要量三相输出电流 ,量电压不可以。我可以...

当时没有钳形表  只是看了一下出线柜上的三项电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