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台抽油烟机难住了

楼主(2013-05-04):
抽油烟机控制要求

1、有4个按钮(非自锁式),分别是关闭按钮S1,高速抽排按钮S2,低速抽排按钮S3,照明按钮S4。

2、高速抽排按钮,低速抽排按钮,照明按钮三个按钮,各自每按一次,控制系统执行相应操作,再按一次,则停止相应操作。

3、按高速抽排按钮,启动高速抽排,在此期间,再按低速抽排,则系统自动切换到低速抽排模式。同样,如果系统工作于低速抽排状态,按高速按钮,则切换到高速抽排。

4、按关闭按钮,则照明,高速抽排或低速抽排均关闭。

各路神仙,帮忙看看这个怎么编程?问题主要在:高速低速切换。

网友A:
排油烟机的琴键开关本身的机械联锁功能,还编什么程啊。

网友B:
用PLC做这个成本太高,弄个51单片机吧

网友C:
有点浪费,油烟机不就几个按钮吗?按钮之间就可以互相连锁实现以上功能啦,何必还要有PLC控制,你再编程最后还要通过硬接线实现的。

网友D:
这个是考题还是你的设计。要是考题我帮你编。在实际中用PLC是浪费,用PLC的设备是有 前提的,一是逻辑控制复杂,二是点数很多。

网友E:
油烟机吧,首先得经济适用,毕竟是个家用电器,所以你得考虑单片机

至于传统的油烟机是怎么编程,怎么做按钮的,你可以参考参考以前再用的项目,或者咨询厂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用PLC做这个成本太高,弄个51单片机吧

网友G:
一个油烟机用不着PLC吧,要不成本也太高了。这个功能很简单的,用个单片机也就实现了

网友H:
   楼主强大呀, 家里的油烟机也要用 PLC 来控制呀, 强大呀 !

这个直接 用 RS 复位功能就能搞定,三个输出直接用三个小的继电器来控制

网友I:
一个小小的抽烟机犯不着用plc这高技术活做呀,,,如果你硬是做的话真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J:
抽油烟机还用的上编程使用PLC吗?这样的机器制造出来谁会用的起呢?无语了,

网友K:
用单片机呀!PLC放置不方便占地方。

网友L:
一个民用机器需要用这些东西吗?有没有搞明白是在弄什么东西?????非要用的话单片机和PLC都可以,加个传感器自动检测的。一切都搞定了。

网友M:
好笨啊!!这么笨怎么进这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个油烟机用不着PLC吧,要不成本也太高了。这个功能很...

可能是考试用的,但是真的很简单,用一个继电器都能实现,

网友N:
直接给楼主答案,你拍的200PLC的照片很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O:
蛋疼 这是为了搞活论坛气氛而发布的帖子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排油烟机的琴键开关本身的机型联锁功能,还编什么程啊。

 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很困难。

网友Q:
很简单的一个plc程序,无语

网友R:
1楼说的很明白了,就这么个东西,用不着什么PLC,浪费银子。

网友S:
按钮之间就可以互相连锁实现以上功能啦,何必还要有PLC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N:
直接给楼主答案,你拍的200PLC的照片很不错,支持一下

我觉得你的答案应该会得到嘉奖。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笨啊!!这么笨怎么进这行的呢???

首先感谢你

具体抽油烟机内部按钮有没有互锁功能,我不清楚。

阁下的梯形图如果用按钮,还真不行的。

这个厨卫设备类似地如果应用化工车间通风系统中,也不是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油烟机的琴键开关本身的机型联锁功能,还编什么程啊。

我看了,这台油烟机用的小按键:按一下,送个信号,开机。再按一下,关机。不带互锁的。

楼主:
求各路高手,还有什么编程方法。

网友T:
高射炮打蚊子,估计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U:
记得抽油烟机的按钮是带自锁的那种,不是点动信号。

基于此,编程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彼此互锁一下就行了。假设总按钮是点动,其他自锁。

             总

----|灯|-----|/|-----(Q0.0)灯

            高      总

----|低|-----|/|-----|/|-----(低速)

            低      总

----|高|-----|/|-----|/|-----(高速)

齐活!

网友V:
引用 网友T:
高射炮打蚊子,估计就是这么干的

 经典,1楼李工的方法是最实用的,最廉价的。最安全可靠的;

俗话说:最简单的东西最可靠。

网友W:
引用 网友T:
高射炮打蚊子,估计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X:
杀鸡用牛刀,有意思!

网友Y:
如果想学习,这是个好题目,如果是想修理家里的机器,用开关直接控制吧。(我就是这么干的)

做产品....请人做一定比你自己做成本低。

网友Z:
大家说的很好,做电器控制就是要减少环节和元器件,简单可靠实用是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