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比较指令?

楼主(2013-05-05):
这里用到比较指令,当X0接通T0线圈接通开始计时6秒,当T0和K10设定的直相等时,Y0就接通保持,当T0和K20想等时,Y1就接通保持,上面指令执行完之后 T0常开点接通把Y0到Y4全部清零,在一次接通,又开始循环。知道断开X0循环才结束。希望你能明白。

帮忙 看看是什么比较接指令?

网友A:
接点比较指令(触点比较指令),LD=;

比如,LD= T0 K10。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C:
楼主想表达什么思想 呢  都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表达什么思想 呢  都没看明白

 当前时间和定时器时间比较有输出,没见过这样的指令?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点比较指令(触点比较指令),LD=;比如,LD= T...

 大哥,谢谢了,我找到了,也仿真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