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7-200PLC控制远程的I/O

楼主(2013-05-05):
如何实现s7-200PLC控制远程的I/O继电器,通过TCP/IP可以吗?大家有这方面的配置方案没有?思路:本地是s7-200 CPU控制100米左右的接线盒内的继电器。

网友A:
还没见过这么用的,100米为什么不把PLC和继电器放到一起呢。TCP/IP没用过应该能实现但是你要加东西。不知道西门子有没有这方便的转换板。如果继电器数量不多的话你好不如接线了最简单。

网友B:
继电器?你的继电器是以太网接口的吗?或者说你的继电器所在的接线盒有以太网接口吗?

通信最基本的就是物理接口必须一致,否则从何谈起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你的继电器是以太网接口的吗?或者说你的继电器所...

网友D:
可以用485通讯带MODBUS通讯功能的IO模块。

我一直在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485通讯带MODBUS通讯功能的IO模块。我一...

有这方便的资料吗 给我发一份好吗?zcy0562139@163.com

网友E(2014-04-16):
我是北京阿尔泰的,做数据采集卡PLC模块,485控制模块等产品,IO模块等。这是我们网址,需要联系http://art-control.taobao.com/。技术qq180362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