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按累计运行时间控制电机,均衡运行时间程序实例

楼主(2013-05-05):
有没有前辈有按累计运行时间控制电机,运行时间短的先启动,运行时间长的先停止的程序实例

网友A:
也不知道楼主是想要什么程序  是PLC程序

这种控制方法也不算什么新鲜的吧

网友B:
只是按时间控制的这种很多见了,楼主具体想要个什么呀

网友C:
为什么要累积时间呢,用顺序控制不就可以吗

网友D:
有这样的东东,根据累计时间--均衡控制6台空压机电动机的启动顺序,尽量保证空压机电动机运行时间均衡。

网友:
我现在是用三菱FX2N来根据检测到的压力控制4台电机的启停,压力大时停运行时间最长的那台,压力小时启动运行时间最短的那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这样的东东,根据累计时间--均衡控制6台空压机电动机...

 那正常状态下运行几台电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江湖走走--原创军团  有这样的东东,...

 根据压缩空气压力,一台一台启动,一台在规定时间达不到压力,2台启动,轮流启动。

网友F:
用计时器作比较。选出最大的数。如果停,就停最大的数对应的电机。

网友G(2014-12-22):
启动次数和设备运行时间

网友H:
记录每台的工作时间,在比较数据,根据条件,关闭时间长的,开启时间短的,这个不难吧

网友I:
初学者飘过!!!!!!

网友J:
我也是飘过~~hour指令不可以累计触发条件闭合的时间吗?这里能用上吗~~

网友K(2016-06-27):
好思路,不过怎么编程呢,学习学习

网友L:
搞不清楚啊,怎么回事

网友M(2020-01-03):
这是个巨大的程序,多种方案CMP、SORT、SER.............写了二十天了。。没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