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编程梯形图

楼主(2013-05-05):
现有一台设备因员工不小心弄进水烧坏,所有的模块,PLC···得换新的,在编程中有点不懂求各位师傅指点(我是新手)。高数计数模块FX2N-1HC和编码器这一节该怎么编写 谢谢!能有图片最好!

网友A:
如果因为进水就完全重新编程的话,那也只能说明你们的设备做得太差了

首先难道没有备份吗?

其次厂家交工的时候,没有把程序刻盘吗?

最后即便进水了,难道程序就没有了吗?

如果你说上面都没有的话,那就恭喜你,重新招标吧

因为一个工程想在几个小时之内完成所有程序的重新编制,没那么简单

网友A:
PLC梯形图程序中的计数器的最高工作频率受扫描周期的限制,一般仅有几十Hz。

在工业控制中,有时要求PLC有快速计数功能,计数脉冲可能来自旋转编码器、机械开关或电子开关。

高速计数模块可以对几十kHz甚至上百Hz的脉冲计数,它们大多有一个或几个开关量输出点,计数器的当前值等于或大于预置值时,可通过中断程序及时地改变开关量输出的状态。这一过程与PLC的扫描过程无关,可以保证负载被及时驱动。

FX2N的高速计数模块FX2N–1HC有1个高速计数器,可作单相/双相50kHz的高速计数,用外部输入或通过PLC的程序,可使计数器复位或起动计数过程,它可与编码器相连。

单相1输入和单相2输入时小于50kHz,双相输入时可设置为1倍频、2倍频和4倍频模式,计数频率分别为50kHz,25kHz和12.5kHz。计数值为32位有符号二进制数,或二进制16位无符号数(O~65 535)。计数方式为自动加/减计数(1相2输入或2相输入时)或可选择加/减计数(1相1输入时) 。可用硬件比较器实现设定值与计数值,一致时产生输出,或用软件比较器实现一致输出(最大延迟200µs)。它有两点NPN集电极开路输出,额定值为DC5~12V,0.5A。瞬时值、比较结果和出错状态均可监视,在程序中占8个I/O点。

网友B:
将程序预设值的数据和计算器模块数据比较。通过取真值控制程序执行。

网友B:
希望你能明白 。不明白也不要问了

网友C:
楼上是高手  更是一个骚客  鉴定完毕

网友D:
哈哈,4喽用的是 GE 的PLC 吧,人家问的是 三菱的......

网友E:
找个说明书看下不就完了

网友F:
1楼说的很对,如果没有备份,那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编完的。

网友G:
正常都有备份的,除非你丢了。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师傅!设备用了好几年厂家也改过几次程序,我接手时就没有备份的。现烧坏的PLC是接上电源没显示,原程序也捣不出。楼上的不是三菱的好像也用不上,不过还是很谢谢,希望能给点启发。。。。

网友H:
   好多单台设备,里面是用PLC控制的厂家就不给PLC程序,就等着PLC坏了再从他那里买。你想备份都不行,他的程序加有密码,就不能上载。

网友I(2013-07-12):
不难,看看编程手册可以自己变出来的,楼上给出的是AB的PLC程序,基本不能参考

网友J(2014-01-06):
引用 网友A:
PLC梯形图程序中的计数器的最高工作频率受扫描周期的限...

网友K:
你的要求都不说人家怎么帮你,要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好多单台设备,里面是用PLC控制的厂家就不给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