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1M CPU23 内置输入输出I/O地址

楼主(2013-05-05):
CJ1M CPU23 内置输入输出I/O地址是从0.00 10.0开始 还是那个地址开始 后面挂的输入输出模块起始地址

网友A:
建议去看一下操作手册 编程手册

网友B:
内置的输入点从2960.00开始,,输出从2961.00开始,

外面挂的模块第一个通道第一位0.00

第二个通道第一位是1.00

2.00

3.00

以此类推

建议你看看手册。

网友C:
看操作手册吧,地址分配一下说不清楚

网友D:
挨着排的,看看模块的硬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