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给定量变化的PID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侠,请问如果要控制一个线性变化的量,如何能够用PID稳定输出!(S7-200)

网友A:
200的里边有PID的向导,可以看看向导说明,在现场调试下, 应该还是比较明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的里边有PID的向导,可以看看向导说明,在现场调...

 我的意思是如果流量是变化的,比如一开始控制100L,过一会要编程200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友A  200的里...

 我感觉可以编两段子程序  进行调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希望实时改变设定值吧。我以前发过此类工程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8/451067_1.shtml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给定值变不变,PID有影响么?反正他就是加减乘除,一遍一遍的算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