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3-05-05):
各位大侠,小弟想问个问题,现有一控制系统,PLC用的是S7-200  CPU 224的,变频器是安川H1000的,频率信号为模拟量给定,但是这个PLC也没有模拟量输出,想问的就是如何通过PLC的两个(有且只有两个)数字量输出点转换成模拟量信号,而且这个模拟量信号的大小随系统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另外,系统的速度由编码器检测,别跟我说是简单的数模转换,麻烦各位了,会的麻烦解释的详细一点。

网友A:
那就把PLC拆开,直接利用变频器的PID功能(假如没有的话,采购PID模块),然后还有2个PLC的输出点做备用。

     查了下安川H1000的手册,这是起重专用的变频器,你可以利用PLC的输出点来控制--变频器的多段速。起重设备一般是多段速的,不是连续调速的,不过才2个点--只能一个低速一个高速了。

网友B:
 不懂,就过来看看, 更不会说简单的简单的数模转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