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两串口带两PLC,两PLC地址能相同吗?

楼主(2013-05-05):
mcgs两串口带两PLC,两PLC地址能相同吗?

网友A:
地址应该不能相同的,相同的话无法识别来自哪一个PLC的。

网友B:
我想应该也是不行的  否则不乱套了么

楼主:
两PLC型号不一样,通讯参数也不一样.

网友C:
我想应该也是不行的  否则不乱套了么,相同的话无法识别来自哪一个PLC的。

网友D:
2个COM口是不同的网络,自然可以带2个地址相同的PLC。至于如何区分,那是开发者的事情啦。区分很难吗?

网友E:
可以的,,因为你是在2个不同的父设备下带相同的PLC,可以区分的,一个是设备0一个是设备1

楼主:
谢谢ye_w和simonwu675.已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F(2013-07-07):
可以,数据地址相同但是设备地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