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B07-S201历史数据U盘存储问题

楼主(2013-05-05):
恳求各位高手师傅,刚帮我解答一下,我用U盘给台达触摸屏B07-S201作了历史数据记录,必须按移除存储体按钮才可以将数据存在U盘里,现场经常停电,来电后再按钮拔出U盘,里面没有数据,要用什么办法才能实现实时将数据存在U盘里,而不是必须按钮才开始存数据。谢谢了!我的历史缓冲区设置是

网友A:
建议楼主阅读本站链接

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查询的实现

http://www.gongkong.com/company/solution/C-9A9D-DE3F6DAE31DD.htm

咱们以后遇到什么问题,最好先查查本站有没有相关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阅读本站链接台达触摸屏历史数据查询的实现htt...

 谢谢,但我说的是历史数据U盘存储问题,不是查询,希望高手帮忙解决历史数据的U盘实时存储,不依靠按移除存储体按钮来存储,防止停电或直接拔U盘造成的数据丢失,

网友B:
可以考虑使用宏指令EXPORT来触发保存。

网友C(2019-08-31):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吗?急求

网友D(2020-03-01):
可以考虑用宏命令,定期存储,实时性要求强的就间隔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