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参数设置

楼主(2013-05-05):
用伺服电机控制机械手抓取从初使位置放到位置1,台达的PLC已把程序编好,但是不知怎么设置伺服驱动器,位置控制模式,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ASD-A2-0421-21-U,本人头一次接触台达的产品,请专业人士帮忙,谢谢

网友A(2013-06-14):
设置脉冲模式,模式对了,发脉冲就会走了,然后再看看你的脉冲计算是不是正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