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KVA单相自耦调压器通电瞬间200A100ma漏电开关跳闸如何解决

楼主(2013-05-05):
一单位设备上的5KVA单相自耦调压器,通电瞬间200A100ma漏电开关跳闸,调压器绝缘很好,接线正确,放在胶木板上,空载时同样跳闸,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另外,用调压器可以吗?(调压器的负载是变压器) 望各位大侠赐教!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你得把调压器和变压器的规格参数,都说一下,要不怎么知道匹配不匹配,另外你可以用灯泡作假负载,试一下!!!

网友A:
你可以把调压器调制零电压在送电试试看。

网友B:
要是不短路,那就是你用的是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了。

网友C:
漏电开关是4P的吗?

网友D:
1、漏电断路器用的是3P,零线没有经过漏电断路器(如果是该问题,漏电断路器的漏电指示钮会弹出,提示为漏电所致);

2、如果调压器和变压器的接线正确完好,那就是漏电断路器坏了!

网友E:
不是移动设备,不是手持设备为什么用漏电保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