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停止后开始震动(不转只震)显示r **

楼主(2013-05-05):
松下A4伺服电机,以前用着都没问题,后来电机的屏蔽线断了,换了新的电线之后,电机出现停止后,机械手振动的现象,用手扶住,停止振动,轻轻拨动机械手,还是振动的,此时显示r**(数值变化),哪位大师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吗?

网友A(2019-11-09):
引用 楼主:
有哪位师傅知道的吗?

我的地方发送脉冲就震动不转

网友B:
是不是刚性不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