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TF6844-0CF7真空接触器故障

楼主(2013-05-05):
求3TF6844-0CF7真空接触器双线圈工作原理,有没有原理图。

楼主:
补充一些故障信息。

近日我厂发生3起故障,故障信息如下:

1.接触器可以吸合,但是线圈维持电流不正常,7.0A,控制电压110V。接触器解体检查,未见任何过热和异常。线圈直流电阻214Ω

 2. 接触器不能正常吸合,线圈得电后,可以听到接触器吸合的声音,迅速就释放,不断地吸合-释放。    接触器解体检查,未见任何过热和异常。线圈直流电阻214Ω.

3. 接触器不能吸合,线圈得电后,没有任何反应。 接触器解体检查,未见任何过热和异常。线圈直流电阻218Ω.

网友:
润滑之后,高压电机启动正常。

6 号水泥磨软启动器大修后,高压电机启动至真空短接开关切阻时随即跳停。检查各联锁保

护无异常现象,遂怀疑软启动器的真空短接开关有问题(软启动真空短接开关在大修换新时未进行

仔细调整,型号:CKJ5-600)。由于其控制方式为双线圈,在刚开始启动时真空接触器的常闭触点

KM 保持原位,切除线圈Ⅰ2 和Ⅱ2,线圈Ⅰ1 和Ⅱ1 得电强磁力吸合,吸合到位后其常闭触点KM

断开,线圈Ⅰ1、Ⅰ2 和Ⅰ2、Ⅱ2 弱磁力保持吸合状态,高压电机全速运行。由于真空开关辅助

触点的固定螺丝未进行调整,使得真空开关在吸合过程中动点顶杆提前顶开常闭触点KM,导致

真空接触器在还没有完全吸合时就切换到了弱磁力状态,造成真空接触器无法吸合,高压电机被

迫跳闸。调整辅助机构后,此现象消除。

高压电机运行失速

1 号水泥磨高压电机在运行中失速,再次启动后正常,但1 小时后又出现失速现象。检查电

机及主回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遂怀疑高压电机在运行中转子短接真空接触器有跳开现象,于是

重点对软启动器进行检查。对软启动器进行试动作,试动作时一切正常。通过现场蹲守,大约30

分钟后,真空接触器吸合线圈发出“嗞嗞”声,用手感触接触器线圈有明显发热现象。检测其直

流电阻,发现吸合线圈有匝间短路现象。更换真空接触器线圈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失速现象。

7 号水泥磨大修后开机运行生产,启动后运行不到15 分钟随即失速。检测软启动器,其真空

接触器线圈的桥式整流工作电压只有99V 左右(正常值为264V 左右),表明桥式全波整流变成了

半波整流,经查有一桥臂上的二极管已烧毁开路,更换整流二极管后恢复正常。

5 号水泥磨高压电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失速,随后又瞬间自动恢复正常,运行3~4 小时后又

突然出现失速现象,高压电机被迫停机。断开高压后试动作,我们在现场对软启动器进行长时间

的蹲守,最终发现真空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有振动现象出现。经查为桥式整流滤波电解电容漏电,

网友A(2019-03-28):
不顶不行的吧 积分来啦继续学习

网友B(2019-11-12):
牛逼这个东西没有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