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后再恢复就好了,求解

楼主(2013-05-05):
今天打开电脑,连接比以前就慢,QQ能聊天,但网页打不开,忙了一阵后还是不行,最后全停电,再开,就行了,为什么停电再开就行呢?麻烦朋友们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俄不知道鸟 。。。。。5555555555555555

网友B:
TCP通信故障,UDP没影响。。。重启后恢复。

或者DNS故障,QQ不影响,重启后恢复。

网友C:
原因是:

1、正在执行中,但又无法正常运行的程序全部强行终止。

2、无法正常退出的内存,全部强行清零。

网友D:
电脑前面是路由器吧,有时是网络地址分配问题

网友E:
电脑,电脑。。

那是一个机器,信任的是程序,也可以说是一个电动的傻瓜。

所以当几个程序运行冲突或者一个程序长时间运行不起来,或者程序运行中这个傻瓜犯了神经病在学人进行思考,那么电脑就会死机,对待这样的办法就是让其去死。

去死的方法就是断电,然后重启。

网友F:
TCP通信故障,UDP没影响。。。重启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