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报过热

楼主(2013-05-05):
台达55KW VFD-B变频器报OH,更换了散热风扇,还是报“OH”请教散热风扇怎样安装,风吹里面还是吹外面的,还是一个吹里面一个吹外面(共两个散热风扇,装在下面,上面没有)

网友A:
装在下面向里吹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装在上面的话,那就有可能向我抽风。

楼主:
,两个风扇只能装在下面,问题是两个风扇向里吹还是外面,还是一个里,一个外呀,

网友B:
应该是向里吹。因为风扇在下面热气轻,冷气重,变频器下面是相对的冷空气。

楼主:
VFD-B变频器报OH,更换了散热风扇,还是报“OH”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C:
常州瑞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5月。长三角最大的变频器维修和各种变频器配件基地。公司购进先进的在线测试仪,专业从事变频器、直流调速器

、PLC、触摸屏等工业产品维修,真正做到IC级电路的维修,为客户节约最大的成本。我们以:成信经营

、服务客户、以质取胜的经营理念;本公司以24小时全天候<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的模式运行,只要您来个电话,我们

将以最大的热情为您服务。
       本公司在湖北荆州,湖南长沙,山东济南开设了分公司 。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
  一、变频器:西门子、科比、巴马格、AB、LG、ABB、明电舍、丹佛斯、伦茨、富士、三肯、三菱、

安川、欧姆龙、施耐德、瑞恩、LUST、SEW、鲍米勒等各种变频器,直流调整器,直流电机。
  二、PLC可编程、工业开关电源、人机界面、DCS卡件及各种控制线路板等工控产品。
业务联系电话13861174060胡先生QQ1457355976
公司网址www.rhdriv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