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输出一相电流低

楼主(2013-05-05):
森兰75KW SB61G变频器,三相电压输出正常,输出二相电流正常,就有一相电流输出很低,相差20A,有的相差一半电流,请教是什么原因,怎样把那相低电流搞得和另外二相相同,谢谢指示,问题出在那里呀,

开机报PL0,有一个参数关掉了PL0,就不报了

网友A:
出现这种情况应该首先检查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是森兰变频器常见的问题,换个霍尔即可解决。

楼主:
一个变频器有两个霍尔,霍尔可以量得出吗?换那一个呀